[家电] 声艺16路调音台噪音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5-03-25):
原始故障是开机几分钟后有底噪哒哒哒的噪音,冷机正常。

机器正面

视频

底部

出现噪音时通道声音正常无失真,所以重点检查DSP部分。检查各路电源检测到DSP供电异常,降压二极管压降5V,正常0.5-0.7V左右,明显内阻异常。

更换后开机几天工作正常。

网友:
这下省一大笔钱,这玩意不便宜

网友:
这个不好修

网友:
会分析电路就是好,很快定位问题点.

网友:
看着不赖,能和雅马哈拼

网友:
我们外行一拆开直接麻了

网友:
单位上的调音台不慎进了点水,不能用了,找人修理说花钱太多就直接送给收废品的。

网友:
这个是原装货,跑跑电路其实不难修的

网友:
这个表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一定赚了好多钱吧

网友:
会分析电路,怀疑并能找到故障元件。

网友A:
我之前帮别人搞了一个效果器,就是其中一路输出有很大的底噪,把音量调到底和静音都有,甚至盖过音乐声,拆开看中间FPGA小板上面插针附近有夺命电子胶,风枪加热镊子剔除,然后拔插多次这个小板,装回测试没有噪声了

网友:
会分析电路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帮别人搞了一个效果器,就是其中一路输出有很大的底噪,把音量调到底和静音都有,甚至盖过音乐声,拆 ...

就是那个红色夺命胶?螺丝遇到生锈,元件引脚腐蚀,插件遇到氧化腐蚀。

网友:
琳琅满目  不敢修  还是老师傅在行

网友(2025-06-04):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帮别人搞了一个效果器,就是其中一路输出有很大的底噪,把音量调到底和静音都有,甚至盖过音乐声,拆 ...

是704硅胶吗?还是什么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