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自己动手翻新讯景rx588矿卡散热

楼主(2025-03-25):
一个月前,家里16年的r9 370x突然挂了,其实也怪我,中间换过一次硅脂和风扇就没去管了,拆开发现硅脂都泵出了,这几年的游戏和模拟器对老卡负担还是有点大,估计长期高温就升天了,毕竟陪伴了我这么多年,做成钥匙扣留个纪念

接下来犯难了,是弄块显卡还是全套换掉,cpu也是16年配的e3 1231v3,这几年内存陆续升级到8x2,也上了ssd,说老够老,说性能吧,不玩3a游戏也还够用,于是花了380巨资找矿老板买了一块讯景rx588

这矿老板说已经换了硅脂,测试两周性能和温度没啥问题,但是对矿老板的硅脂不太放心,就怕硅脂太烂泵出显卡突然死亡了,最近天也热了,还是准备自己换下,又斥资20多块买了相变片和这几年才流行起来的导热凝胶(替代导热垫),翻出我的防静电手套和手环,顺便给电脑也做个清灰和换硅脂

幸亏自己拆开看了,矿老板说换硅脂还真就换了硅脂

硅胶垫就像垃圾桶里捡的,还有残缺,卡上也没好好清灰

一顿清灰,贴相变,挤凝胶。其实显卡主板这些都是能水洗的,就是记得洗完一定要弄干,要彻底干燥,否则可能开机一缕烟,搞不好还有一声boom。像我这样的懒人就买这种电子清洁剂的喷罐,一罐也就几块钱,个人如果不是隔三差五给电脑做个大扫除 ,一般一罐能用到过期,不导电,无腐蚀,速干,一边喷一边刷就行了,机箱电源只要把散热孔比较大那面朝下(一般安装方式默认就是朝下的,所以你连动都不用动),底下放张纸,从风扇和散热孔往电路板上一顿喷,灰尘就直接被洗下来了,你都不用拆壳,风扇也一样,后面垫张纸,直接朝叶片喷,灰尘直接去纸上了,实在懒人最爱,还能拿来清洁手机和相机的镜头,所以快过期了拿来擦玻璃也是相当不错的

换完跑下压力测试,温度和通过率都很完美

顺手换了cpu硅脂,3,4年前也是抹的gd02,其实状态还不错

这下电脑可以安然度夏了
话说显卡到手后试了下这台老掉牙的电脑居然还是能跑黑猴,果然没全套换掉是对的,一下子好像白捡了几千块

楼主:
看大家对相变贴挺感兴趣,其实相变硅脂和相变贴出来已经10几年了,这个知乎的科普比较详细,有兴趣可以看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43923125/answer/2582987706?utm_psn=1887830170100033092
目前一般买霍尼韦尔的7950,而且继硅脂之后,国产相变也开始崛起了,不过我搜到的国产都大张卖,虽然单价低但是个人一次性用不,买那么多反而不划算,霍尼韦尔2x3cm一片也就4块多,换笔记本或者显卡足够了

顺便科普下导热凝胶https://zhuanlan.zhihu.com/p/700048030?utm_psn=1887831438075877200
这东西的好处是导热垫按厚度卖的,还不便宜,家里如果有几样设备要换导热垫,或者自己给ssd加散热或者改笔记本散热需要用到好几种厚度导热垫,全部买回来价格辣手,而且导热垫最薄单位0.5mm,有些地方厚度可能是0.3或者1.2mm这样的,用厚了可能顶散热,比如显卡显存硅胶垫厚了可能导致核心接触不到散热器而嗝屁,如果垫薄了自然没用,现在买一只凝胶各种厚度都解决的,当然特别厚的还是建议配合导热垫使用,毕竟官方建议空隙1mm以下,网友测试2mm没问题,极限3mm也行,但不能用在震动环境,容易被震出来,另外不能用在有压力的环境,因为凝胶是膏体,可以压扁,硅胶垫只能小幅度变形,不会被压扁这两年大厂笔记本和显卡都在用,技术成熟,放心用就行了
另外提醒下凝胶买国产就行了,便宜,但是导热3w和6w的差价不大,所以建议直接买6w或者8w的虽然大部分导热垫导热系数也才3w甚至更低

网友A:
相变这玩意,真好吗?我在想要不要与时俱进。。

网友B:
矿卡碰运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变这玩意,真好吗?我在想要不要与时俱进。。

挺好的,笔记本上用好几年了,这东西主要是不像硅脂那么容易泵出,笔记本和显卡这类没盖子的裸芯片面积比较小,而且芯片的摩擦力比铜盖小,硅脂也就7921这种很干的硅脂不容易泵出,其他硅脂换上去么没几个月芯片上的硅脂基本都被挤没了,所以自己给笔记本换硅脂一般扛不过半年,相变至少2,3年没问题,而且相变贴起来特别方便,硅脂很多人都抹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好的,笔记本上用好几年了,这东西主要是不像硅脂那么容易泵出,笔记本和显卡这类没盖子的 裸芯片面积 ...

那玩意是不是就是硅胶散热垫啊?叫相片。。

网友:
同样处理器,散热低几个级别,随便压的杂牌硅脂,大概3年,待机,温度冬天20左右,夏天40左右,还是不错,当然,烤FPU会70+

网友:
相变片?是不是你清理下来的红色和灰色的那种散热垫?这个东西还有这个学名?
测试用的什么软件?透漏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是不是就是硅胶散热垫啊?叫相片。。

两回事 相变片是替代硅脂的,只有0.2mm左右,导热率一般8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相变这玩意,真好吗?我在想要不要与时俱进。。

笔记本用了十来年了,没用过高档硅脂,效果不好说,但是真的好贴,不用为涂不匀犯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是不是就是硅胶散热垫啊?叫相片。。

现在出来替代硅胶垫的是导热凝胶,好处是不用买一堆各种规格的导热垫,0.2-2mm都可以用凝胶,个人来说节约不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卡碰运气么?

pdd上有店保,到手有问题直接换,买大牌贵那么几十块,翻车概率小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用了十来年了,没用过高档硅脂,效果不好说,但是真的好贴,不用为涂不匀犯难 ...

用过7921,也不如相变,那东西还难涂的要命

网友D:
导热垫一般没导热硅脂效果好,就是更换方便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导热凝胶的导热效果不知道好不好,没有用过

网友:
有点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热凝胶的导热效果不知道好不好,没有用过

我买的导热率标注6,还有8的,这两年笔记本和显卡都在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热垫一般没导热硅脂效果好,就是更换方便

导热垫和硅脂用途不一样,显存,供电这些空隙有1-2mm,不可能用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用了十来年了,没用过高档硅脂,效果不好说,但是真的好贴,不用为涂不匀犯难 ...

那台本没事就上90°,查资料是说散热系统老化,我在考虑要不要升级散热系统。。不过也不常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