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破壁机出现nnnn这个提示是啥意思

楼主(2025-03-25):
荣事达破壁机使用过程中出现数码管下半部不显示,或者字符暗淡,蜂鸣器声音也不再干脆,有拖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倒是拆开看看啊,猜阻容供电,电容容量不足,供电电压低,单片机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拆开看看啊,猜阻容供电,电容容量不足,供电电压低,单片机工作不正常 ...

拆了,又装上了。外观没看出什么故障,也没有配件。我感觉有肯能事电容或78L05有故障。预约一夜以后出现故障的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2488-1-1.html

网友:
电源部分有变质吧

网友:
上拆机图啊,这样怎么看?

网友:
坛里搜索安规电容,有很多故障维修的例子

网友: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起来像供电不足。。。。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阻容供电,电容失效了,换一个就搞定

网友B:
显示屏接触不好了吗

网友:
楼上都说是电容变小,供电不足,你试试看

网友:
供电不足,吃不饱叫不欢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能用就不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接触不好了吗

数码管故障一般是缺笔划,亮度不一致可能是有些LED老化变暗,但楼主这个应该不是

网友:
从电源入手吧,像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又装上了。外观没看出什么故障,也没有配件。我感觉有肯能事电容或78L05有故障。预约一夜以后出现 ...

低压供电的问题,还是预约出现的,查阻容供电?

网友:
先查查控制板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上去没有复位啊.如果MCU复位都不行那就很麻烦了.先看下电压供电状态喽.

网友:
还是控制板的事儿,先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