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懒人开关(红外版)

楼主(2025-03-25):
     拆了一个懒人开关(红外版),这种懒人开关主要是附加在现有的开关面板旁边实现“遥控”开关灯光或电器的功能,是模拟人工动作。这种装置有三个版本,除了红外版本外,这个主板上空缺的芯片是安装射频和蓝牙芯片的,因此共有三个版本。拆开这个是红外版本。里面有一个精密小马达,带减速器,当执行开或关时,机械臂只转动大约60度。

网友A:
看样子用的是N20减速电机。

网友:
智能实用小物件越来越 多

网友B:
看空的焊盘,貌似还有另外一种无线+触控的控制方案

网友C:
简单直接的开关非得弄这么个东西不愣

网友: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直接的开关非得弄这么个东西不愣

懒人开关,解放双手,不用起床按开关了,成本比换个智能灯泡还是要低的吧

网友:
没看清怎么固定在开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空的焊盘,貌似还有另外一种无线+触控的控制方案

这个是红外版本,空焊盘是射频(FM)版本和蓝牙版本的芯片。遥控器也是三种外观相同而不同方案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用的是N20减速电机。

是N20减速电机,也买过一只,吃灰中。

网友:
这小玩意还挺实用的

网友:
这玩意是宿舍神器

网友:
人越来越懒了。。。

网友:
红外遥控的,不能联网控制吧

网友:
这确实脱裤子放屁了

网友:
N20减速电机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模拟人按的机械式的,一般都是直接更新开关

网友:
人越来越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