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个锅?拆了看做工有点丐~拆解美的电饭煲MB-FD4019A

楼主(2025-03-25):
前一阵在晚上出门扔垃圾,在垃圾桶边看到一只电饭锅,便兴冲冲的拎回家准备大卸八块,当时LD露出嫌弃的目光,但我承诺第二天就扔了,就让我进家门了……

这是一只美的生产的入门电饭锅吧,看功能非常简单,上手也轻飘飘的

型号见图

三级能效

漏气口非常简易,只能说有这功能

只有基本功能,煮粥煮饭以及预约功能

镀层铝内胆?容积1.5L,非常轻,不是说内胆越轻加热越容易不均匀而产生夹生和烧糊的情况吗

看来上一任主人用了挺久,积攒的锈蚀不少

拆解没啥好说的,拆掉螺丝就打开底盖了,里面很脏,卫生条件堪忧啊,用这个锅煮饭有点倒胃口

加热芯连接,以及温控开关(中间带弹力的那个)

主板也一小片,黑块块打胶

一些主板的细节

功能太基础太丐了,连蜂鸣器都直接阉割……

拆完,把板子拆下来扔备件库,然后把剩下的零件装回去扔回垃圾桶……等待下一个有缘人接盘LOL
什么,你问我用什么电饭煲?我用的几年前的米家电饭煲,好像也是1.5L的,用了几年目前没出现问题……就这样END~

网友A:
放咸鱼上,我要,整没饭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咸鱼上,我要,整没饭吃呢

米价便宜不至于吃不上饭,整点柴火弄个行军锅在户外烧饭,应该味道挺香的

网友:
扔了?这个应该好好修了,要么盖连接线断了,要么温度保险烧了,基本就这两问题了吧

网友:
感觉特别简约的样子,不过现在电饭煲特别好修,就跟玩具一样,哪里坏了换哪里。

网友:
这电热锅,,底部还想电磁锅底。。。像个风扇位

网友:
真要柴火饭,就要到农村买地才行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你真是不会过日子,那个内胆和加热盘是铝的,可以卖个一包烟钱;你老婆知道了,肯定让你跪搓衣板。

网友:
内胆涂层居然没脱落

网友:
这个内胆,特约维修部 要卖80。多多上30。为了小孩,咬咬牙,买了贵的。虽然知道其实都一样。
         这个扔出来,1.有蟑螂,胜利引进你家;2.用久了,开始夹生;3.人走了。

网友:
自己用的锅再怎么脏也不嫌弃,别人用的锅稍微有点脏就觉得不能接受,其实没必要,它只是外面壳子脏,不影响里面干净卫生

网友:
虽不值啥钱,看煲还挺新,就是脏点~
内胆也还可,洗洗,消毒后还可以用的嘛!

网友:
简配版本的,搞不好是维修换过板的

网友:
打理下应该还能用

网友:
虽然有点脏,但是清理一下又可以使用不错啊

网友:
除了板子,内胆加热盘也是可以留下的

网友:
一般是进线有个温度保险丝烧了啊,再其次就是黄色安规电容失效啊,没有插电试式呢

网友:
其实内部看起来还算干净,正常使用多年的电器基本都是这样子,甚至更脏,大概率还有油烟之类的厨房特色痕迹。

网友:
这个电饭煲成色尚可,要想修好应该不难。

网友:
一看就是网上买的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