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优盘闪存芯片数据能直接读取吗?

楼主(2025-03-25):
数码之家的朋友,我有一个32G优盘坏了,电脑不认,能否把存储芯片取下,用读写卡座直接读取数据?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需要专业的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不便宜。

网友:
需要专业的设备和软件,做起来就很简单了

网友:
有难度,pc3000好几万

网友:
个人想搞定难,,就是相同的主控可能都难,,,存储数据某部分出了问题,,,,,,专业的数据恢复工具,,,都有点运气成分,,

网友:
不能,不能确定数据分布,搞出来是乱码

网友:
基本不可能!芯片只是芯片!
需要完整的数据,至少主要量产的信息,

网友:
如果是eMMC芯片,可以参考老站这篇:小七告诉你!坏的手机不要乱丢,不然萌妹纸就曝光啦!

网友:
方案一,找相同型号的主控板,用万能测试架看看,运气好直接就行,万一需要高格也行,用数据回复软件可恢复大多数。二找专业数据公司,用pc3000修复,他们一般也是用原主控板子的,如果是黑胶的直接找专业数据公司打磨飞线恢复数据,不过专业数据恢复价格不低,看值不值得。

网友:
数据恢复的地方有  专业设备

网友:
读出来可以,怎么构建文件系统就是个大工程了

网友:
你就用一个32g的盘?没别的备份吗?那数据也不重要了

网友:
有工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