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酷鱼1T硬盘无法识别求救~里面资料一堆

楼主(2025-03-25):
希捷酷鱼1T,2.5寸笔记本硬盘,本来是安装做为移到硬盘存资料用的,用的好好的,突然出现无法识别硬盘了,已排除电脑和数据线,以及硬盘盒问题。故障现象是通电时硬盘会发断续的吱吱吱的蜂鸣声,有点像电源带不动感觉,电脑可以识别出大容量存储器,也可以移除,但就是无法识别出硬盘,求救~

网友:
希捷磁头坏,暴毙的很多,准备几千块去开盘,就是搞一个一样的好硬盘,把磁盘移过去读取

网友:
磁头卡盘,多数是废了;实在想要恢复数据,准备几千元的预算找专业人士操作,自己搞就算了吧。

网友:
数据恢复可不便宜,一般人自己搞不了

网友:
希捷能不碰就不碰,特别是移动硬盘,我身边两个人都是第二次用就坏,特别我一个同事换岗位特地买来备份用的,结果人到了这边,插上新电脑已经嗝屁了,老电脑那边已经被清零处理了,欲哭无泪啊,还有一个基友是损失了些小姐姐

网友:
ST质量确实不大好,我用的盘坏的大部分是ST的

网友:
硬盘很定受到震动了,无法读取

网友:
没多大希望了,恢复数据太贵

网友:
我重要资料双备份再加网盘备份。

网友:
是不是摔ile或者碰了  大概率磁头位置歪了,估计需要外科开盘手术才能救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500G,也是一样的毛病,声音都一样。白天使用正常,关机突然卡住,启动不起来,应该是磁头坏了,个人很难处理。好在只是备份盘。

网友:
不好整,找专业人士

网友:
硬盘存储终究不靠谱,建议用多个网盘备份

网友:
重要资料双备份再加网盘备份  越重要越多备份

网友:
是不是叠瓦的?叠瓦的数据恢复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电路板换上试试,

网友:
希捷敲盘很常见,开盘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