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这个创见SSD如何短接开卡 型号是TS32GMSA370

楼主(2025-03-25):
装机的时候没有预先格式化就不认盘了,还有几块是先格式化之后装机的就没问题。

两面图如下:

在开卡工具里之前是能识别1024M的,开卡失败一次之后就不能识别了。
由于不知道如何短接,无法下手,请教坛友,谢谢!

之前在论坛里有过一张类似的卡,短接位置试了没啥反应。

网友:
后面一排圆孔一个一个的试试

网友:
自己尝试着用原始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