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铁塔二手电池

楼主(2025-03-25):
如题,目前是72v20安铅酸电池,新电池能骑80公里左右,跑出去基本跑步回来了,充电太慢了,现在天气好了想没事出去溜达溜达跑远点,考虑成本原因想再座桶里面放一个铁塔电池,备用,主要是锂电充电快,
想问下大家这个铁塔电池手机能不能看剩余电量,听大家说有什么通讯协议,看不到电量?我想不至于吧,我就简单想通过蓝牙看一下而已,至于二手60v20a能跑40公里也就知足了

网友A:
买二手电池还是谨慎点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二手电池还是谨慎点好啊

确实,看运气吧,增加30公里应该没问题,总之折腾一下吧,我的运气相对还是好,毕竟这是最省钱的了,因为用得不多所以考虑二手,即便用着用着不顺心弃之不心疼,万一能跑40公里我也就满足了,了解了一下,好像也就300元左右,

网友B:
现在铁锂很便宜了  ,自己组装呗,然后可以用铁塔的B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铁锂很便宜了  ,自己组装呗,然后可以用铁塔的BMS,

自己组装就算了,一点不现实,bms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组装就算了,一点不现实,bms是什么?

纯受挫,30AH60V,保守这个天90公里

网友C:
你想搞,等你成功了告诉我

网友D:
我用了很多块铅酸电池,后面用了块铁锂之后就再也回不去铅酸了,这块电池还是3年前电池价格的高峰期买的,16串52安3300元,装新国标小车上面120-150公里,我有一年夏天实测慢点骑跑过130公里还有电,如果说时速50左右估计就只有100公里面左右了,铁锂的特性就不能完全用完,因为会突然间断电而不是越骑越慢,它是电压一直稳定在52-53V之间然后突然间就断电,铅酸和三元都不是这样,现在同型号的铁锂只要2200元,有些自己动手能力强的大佬们自己手搓一块只要1000多块钱,铁锂相对于三元来说安全点,安全很关键,因为三元同价格同大小的会比铁锂的续航更远,车速更高(电压更高的原因),但自己骑骑代代步安全是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受挫,30AH60V,保守这个天90公里

做的不错,加个不锈钢外壳完美。用的小单体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很多块铅酸电池,后面用了块铁锂之后就再也回不去铅酸了,这块电池还是3年前电池价格的高峰期买的,1 ...

谢谢你的分享,看得出来是使用过的人,我就是考虑安全问题才喜欢铁锂,另外就是突然断电才考虑铅酸留起来用两组电池,铁锂我只是放座桶里面备用,由于大小原因,感觉铁塔6v20a的成品刚好可以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受挫,30AH60V,保守这个天90公里

你们会搞的,我就不参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搞,等你成功了告诉我

有啥?去年早就把座桶的线引出来了,加了个两组空开,两进一出就行,控制器本来就支持72/60v自动切换

网友:
铁塔电池,可以手机看电量。不过电池容量,不像是油箱,会受放电电流,温度等影响,

网友:
你现在用的电池72v20Ah可以跑80公里?就是1.44度电80公里,合1度电55公里。车子好省电。
我每两天跑30-32公里,充电耗电量基本都是0.9度,合1度电35公里

网友:
不要买铁塔的,即使要买铁塔也得买保证里程的,不然里面很多电芯坏一个2个,叫你很头疼。比亚迪47ah的自己组装一套72v下来不到1000,足容,铁塔30ah的容量可能连15ah都没有损耗很大,外卖车一天循环好几次都有可能

网友:
看电量电池要带蓝牙,你这个要求不高的,在网上买一定要跟卖家难在事前,电池到你手上你想退货退款是不可能做到的,切记!!!

网友:
有可能,还是自己挑铁锂电芯,现在1688,淘宝上面很多卖电芯的,找到品牌旗舰店也可以买,反正全民电商、全民直播的时代啥都在网上销售,再自己买块保护板,蚂蚁,极空,彦阳这些都行,再找到本地的锂电池加工店里面出个加工费,这整体加一块比铅酸贵不了多少钱,或者说买他们改好的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好像都是送外卖用的多,容量大电压高,短期跑两三年外卖早就回本了丢了也不可惜,

网友:
48v25ah铁锂 pdd购买   可跑40公里  800w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去年早就把座桶的线引出来了,加了个两组空开,两进一出就行,控制器本来就支持72/60v自动切换 ...

有没有照片学习一下?

网友:
买3组新能安4824AH的锂电池,组2组72v24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