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键鼠套装的鼠标能单独换吗?

楼主(2025-03-25):
mk250用了很多年,非常好用,现在鼠标丢了,想单独换个,还能和键盘共用以前的接收器吗?
必须要买同一个型号的鼠标吗?

网友:
公用接收器恐怕不好换

网友A:
这样的是不是要对码成功才用,不然那不是随便就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是不是要对码成功才用,不然那不是随便就能有了

现在是接收器插上去就可以用,但是不知道换了鼠标是不是要重新对码

网友B:
如果你的接收器是优联接收器(接收器键帽上有个橙色六边形图案),它支持一对六,支持鼠标换新对码。如果是那种不带优联符号一对一的接收器,理论上讲一个接收器对应一个或一组键鼠,码对码,这种的你换了鼠标就不一定能配对成功了。可以考虑海鲜市场上淘个优联接收器,二三十块左右吧,支持的键鼠挺多的,不是同一套的键鼠也可以连接。

网友:
要对码的,如果是同牌子的,像罗技会有专门的软件用来对码,叫Logitech 连接实用程序

网友:
用罗技的专用软件对一下码就能用了

网友:
不懂的话最好买原来一样的对码,毕竟同一型号也有多个版本,不同版本接收器不通用,所以我觉得还是另买个带接收器的鼠标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接收器是优联接收器(接收器键帽上有个橙色六边形图案),它支持一对六,支持鼠标换新对码。如果是那 ...

橙色六边形??那不是个小太阳吗??

网友:
要重新对码的

网友:
如果是优联接收器可以重新配对,普通的不行,就是要带这个标的,鼠标键盘接受器都要带这个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