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W13PCS503E电压力锅蜂鸣器故障,哪位识得这款型号

楼主(2025-03-25):
2013年买的美的W13PCS503E电压力锅,之前一直都正常,现在蜂鸣器似乎有点问题,现象就是响的时候像有痰一样,声音有点怪,再就是音量偏小,以前在客厅都能听到,现在在客厅已经听不到了,得到厨房才能听到了。
网上倒是有同款板子卖,但还是想自己动手修一下,搜了一下蜂鸣器,款式太多了,我这个也看不出是啥款式,有哪位认识的么,给推荐一个替换的蜂鸣器,感谢!

网友A:
随便找个板上的蜂鸣器换上去试试,感觉蜂鸣器其实就是个板上喇叭,电压功率等参数区别可能都不大,大不了再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板上的蜂鸣器换上去试试,感觉蜂鸣器其实就是个板上喇叭,电压功率等参数区别可能都不大,大不了再 ...

我看有电压的区别,实在不行我拆下来看看背后的参数吧

网友B:
声音小了就是蜂鸣器问题?怎么不测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两个脚电阻是欧级的就是舌簧式,,你这个应该是压电陶瓷的,,另外还有一种给个3V直流电压就响的就是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小了就是蜂鸣器问题?怎么不测量电压是否正常

有道理,我去量一下

网友:
还是优先测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有个空调挂机的蜂鸣声也是变很小了,2米外听不见

网友:
拆开拍了个照片,继续放羊,时间久了都懒的去拆换了,反正不影响遥控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