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助富贵ESCORT万用表电流档问题

楼主(2025-03-25):
一台富贵ESCORT 3136A 台式万用表,二极管档总是会长鸣,测试总是卡在0.48V左右长响,怀疑是哪里的转换电路问题,不知道怎么维修,另外10A电流档显示0不能用,其它挡位检测没有问题,就是只有二极管和大电流挡位不行,求助有维修过的高手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拆开拍照发图

楼主:
高清大图来了,修了半天也找不到问题

楼主:
拆机图,修了半天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
估计是楼主没找到图纸。

网友A:
楼主这是3146图纸,应该差不多的,参考一下!

网友:
二极管档测高电压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图,修了半天也找不到原因

对照电路图看吧,应该是MAX4611周边保护电路出问题。

另外,看图片很多电容也有问题,都换掉吧。

网友:
多年前,也折腾过这些表,3136,3146,还是很不错的表,不知道为啥故障率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3146图纸,应该差不多的,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买了个MAX4611芯片换了MA档也不行了,装回老的,MA电流档可以用,怀疑还是4611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