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拆个以前换过板的PLOYSIX S2粉红色充电宝,应急用用还可以

楼主(2025-03-25):
以前5元在周末花鸟市场的地摊上买的,最开始充电还可以用的。品牌PLOYXIS(不太看得清楚哈),标注型号S2。

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板子损坏,所以用了跟” 小山拆解:山寨充电宝再利用之“借尸还魂”,另外上块板子应急够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出处: 数码之家)“一样的板子替换(体积差不多,虽然只有两个0.5A/1A的口子,但是也有双击开关点亮一只草帽LED的电筒功能,属实是应急够了)

拆开看看,过后又得装回去,适当补充一些电以便又能存放一段时间,日后看情况再决定是否还要换板子或利用电芯。

两块锂聚合物(品牌没看清,就连尺寸也是估计得了,毕竟装得下就能用哈)

简单看看,不多说。。。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这种充电宝也只能算是消耗品了,软包电池不耐用,容易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宝也只能算是消耗品了,软包电池不耐用,容易怀孕.....

但它到现在,还没有啊。

网友B:
电子垃圾系列,电放干净,拿个魅色充电器挂个睿登USB表头简单测一下容量,容量要是小就可以扔了,留家里也是占地方

网友C:
软包电池也不行了,用时也得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宝也只能算是消耗品了,软包电池不耐用,容易怀孕.....

到手上已经几年了,目测鼓包的没有,就是容量下降多少待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垃圾系列,电放干净,拿个魅色充电器挂个睿登USB表头简单测一下容量,容量要是小就可以扔了,留家里也 ...

嗯,有道理,我也顺便给手上几个充电宝都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包电池也不行了,用时也得换掉。

先用着呗,主力充电宝也不是这玩意,不过电池如果没太大衰减,倒是可以考虑拆了去改装台灯

网友:
驱动板方案好,精密引脚芯片。改台灯得配7135瓦数大点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着呗,主力充电宝也不是这玩意,不过电池如果没太大衰减,倒是可以考虑拆了去改装台灯 ...

这倒是不错,装台灯还行。

网友:
10000ma怎么也得4节18650了。空间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