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筋膜枪充不进电

楼主(2025-03-25):
捡到一个筋膜枪,插入充电器有蓝色的灯一闪一闪的。但充了很久都是一个灯亮,估计电量的提示应该是六个灯都亮起才是充满电。

于是我拆开了。就底部有type-C充电座的地方有电路板和ic,其他地方就是连接电池和电动马达的接线了。

我拍照了一下电路板。

我似乎发现有腐蚀的地方就去拿酒精擦拭一下再拍照。

请问一下维修思路如何?

1.检查电池18650两节是不是坏掉了?低电压保护了?

2.腐蚀的地方虚焊了?补焊回去?

3.充电的id坏了换一个?

网友A:
清理干净了再试着充一下,另外还要测一下电池是不是坏了,还有各处电压是否正常...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网友:
要去换电池。

网友:
电池拆了单独充电,看下电池好坏!剩下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干净了再试着充一下,另外还要测一下电池是不是坏了,还有各处电压是否正常...

例如什么地方的电压?type-C插座进来的应该是9V电压。去到电池那里也应该是9V电压。那个U2的ic上面虽然没有丝印,应该是一个充电的管理的ic。

网友:
我上回修那个是电池饿死

网友:
首先检查电池,充放电,不用充满。
然后接上u表,测充电电流,测电池端电压。
这个有电感,应该是5v升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什么地方的电压?type-C插座进来的应该是9V电压。去到电池那里也应该是9V电压。那个U2的ic上面虽然没 ...

先查电池两端充电时的端电压看看,看是否和电池电压匹配。看到那颗电感,如果type-C插座进来是9V电压,到电池那里的绝对是不是9V电压。

网友B:
盆友,这玩意儿可不兴捡哈,指不定前主人拿去干了啥事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盆友,这玩意儿可不兴捡哈,指不定前主人拿去干了啥事儿呢

一般靠捡。捡到什么拆什么。坏了也不造成什么经济损失的。你说的深层的意思那个不太可能。现在的情趣用品pdd上面大把。不用筋膜枪兼职的。你多虑了。

网友:
单独给电池充电就行,修过一次

网友:
一般是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最大  直接换

网友:
八成升压没升起来。

网友:
充电要用5v2a的适配器。
通电测量D1负极要有8v或6~8v的跳变电压(不带电池可能会)。
测量电池电压,两节是否一致,查电池保护板是否损坏。

网友:
先除锈除尘,不行用通用充电模块

网友:
先看下电池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