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搓一个SM2320G G2 固态优盘,带避坑指南

楼主(2025-03-25):
背景:慧荣2320G基本上是目前G2版型里,USB3.2接口到顶了。闲来无事想最后搓一个玩玩。
听网友说长江颗粒素质不错,是矿老板认证的耐造。在检索信息过程中,发现TAS的全新颗粒都很便宜,感觉有点不对劲,一查发现这么个消息:

X2颗粒可能存在缺陷,会有可靠性问题,X3颗粒才是成熟一代。
所以就决定使用WDS颗粒来做,但是海鲜市场上确实没有人在卖新的X3颗粒,那就只能拆了。
瞄准了PC411,使用的是2颗YMN0ATF1B1HPAD 512G WDS颗粒,这个盘满盘写入速度大概900MB,性能上不会溢出太多。感觉正合适。

不到300购入,整盘自己拆最大的优势在于一致性,两个颗粒基本同批次,磨损基本一致,而且,是真的二手,第二手,不是三四五六手。
拆颗粒轻轻松松,我习惯于从背后吹拆焊,因为考虑到原厂锡球熔点一般较高,从PCB侧吹可以让颗粒的温度低一点,安全一点。

不知道是因为助焊剂的问题还是颗粒的问题,还是我技术的问题,拆下来的颗粒阻焊漆掉漆了。

考虑到阻焊漆掉了以后很容易锡球连锡。手头没有绿油。就拿硅酮胶补了补。

但实际上效果发现并不好,如果大家碰到这个问题,还是老老实实用绿油吧,那个毕竟专业一点。

焊上去运气还算可以,所有ID都识别了。

开卡平平无奇,用的WDS直写固件。速度还行,基本达到预期。

最后装外壳,这个配色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楼主:
另外听说WDS的MPW0914A_FW1006A这个版本开卡工具有缺陷,RDT和固件都有问题,有知道具体的朋友吗?

网友A:
现在512G的海康S1000也才不到360;这自己手搓下来成本就够高了,还要考虑软件问题,已经不如成品合算了。

网友:
这个速度确实令人心动

网友:
好的手搓不合适。还是坏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512G的海康S1000也才不到360;这自己手搓下来成本就够高了,还要考虑软件问题,已经不如成品合算了。 ...

估计愿意花几百块钱钱来手搓这玩意儿的是享受手搓的过程吧。

网友:
这个速度  真NB

网友:
这成本不低吧

网友B:
掉漆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用吸锡带拖平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力度和温度。

网友:
现在成品越来越热便宜,手搓的意义消失了。

网友:
成本挺高啊

网友:
成本挺高的吧,不过这个速度还是一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512G的海康S1000也才不到360;这自己手搓下来成本就够高了,还要考虑软件问题,已经不如成品合算了。 ...

主要是BGA焊接  练习。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漆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用吸锡带拖平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力度和温度。

建议涂点焊油后再拖,会好很多

网友:
这个速度不错

网友:
SM2320G G2 U盘主控多少钱,坛主还是享受确定的主控,适配理想的颗粒,亲自搬颗粒,软件开卡的快乐

网友:
速度挺快的,发热如何?

网友:
还是觉得MLC的做U盘稳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