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大神帮忙 SM2259X2 闪迪bics3固件改 SM2262EN

楼主(2025-03-25):
闪迪bics3

A305=Sandisk,512Gbit,SNK 128GB (45,48,99,B3,7A,F2)(bics3)(2die)
Sandisk,512Gbit,SNK 128GB (45,48,99,B3,7A,F2)(bics3)(2die)=45,48,99,B3,7A,F2,4,16,1952,012288,0768,05916,00000,02000,02,002,01,1,52,00,0,99,7F,11,0000,A2,00,00,20,20,25,10,00,02,00,09,11,8F,00,120,2,0,02,04,06,FF,01,05,3,05,0001,0001,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上面这个是2259XT2开卡信息  能否直接搬到2262EN上使用  还是需要改动

谢谢

网友A:
当然不能直接拿来用了,59XT2和2262EN的数据结构是不一样的

参数应该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
45,48,99,B3,7A,F2,4,16,1952,012288,0768,05916,05456,02000,02,02,04,2,12,00,0,99,7F,01,0000,A2,00,00,00,00,25,10,00,93,00,09,11,8F,00,040,2,0,02,04,06,FF,01,05,3,05,0001,0001,FF,41,0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0000,00,0004,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直接拿来用了,59XT2和2262EN的数据结构是不一样的

谢谢  我明天去试试看  再次感谢

网友:
59XT2转2262EN的数据结构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帮顶,我不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