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W电阻买到的长度不是15mm也可能是11mm???

楼主(2025-03-25):
从网上买的电阻,标的是2W的,收到货后测量发现长度只有11mm左右,

网上的资料说2W电阻长度正常是15mm.

但是这个网页里又说有的电阻RT200X规格是11mm也可以达到2W。
就是电阻后缀不一样,关键色环电阻没有任何标记关于是什么规格的后缀,
那如何判断?

网友:
不绝对吧,当然不排除有假货,想知道就短路测试一下...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网友:
2W电阻理论上是自然散热情况下耗散2W不会冒烟能长期抗住.

网友:
参见奶业标准

网友:
开门,查水表!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楼主:
为了安全还是买长度15MM的电阻

网友:
加额定电流看一下呗

网友:
只要使用时不发热就行,可以根据压降算一下实际功率,不高就行。

网友:
楼主买的是金属膜的,不是碳膜的。

网友:
金属膜和碳膜的同功率下,个头小,差一档。当时记得碳膜1/8W的,金属膜能到1/4W

网友:
先算算实际功率,然后按照实际功率选4倍余量即可

例如实际功率1w,买个3-5w的电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