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手电筒各种驱动方式哪种省电?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25-03-25):
强光手电筒什么方式省电?欢迎大家讨论。
1、机械开关+限流电阻直驱LED
2、机械开关+mos管+限流电阻驱动LED
3、机械开关+线性恒流芯片(如7135)驱动LED
4、轻触开关+LED手电筒专用芯片+mos管漏极限流电阻驱动
4、mcu输出pwm信号+mos管驱动

网友A:
不解为啥都设计有闪光档 家用场景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解为啥都设计有闪光档 家用场景无用

是的,那个档确实很烦人。

网友:
只要有机械开关,都很省电。如果LED耗电一样的情况下,就看外围元件控制电路的额外耗电,一般不怎么考虑,家用手电,简单做法加限流电阻搞定

网友:
j电感恒流的省电

网友:
DC-DC同步整流的效率高省电

网友(2025-05-03):
最高效的方法:机械开关+boost升压恒流电路/buck降压恒流电路+高光效灯珠。

网友:
低亮度省电,烛光更省,闪烁和超亮隐藏,所以第四种

网友:
楼主问题很模糊:
哪种省电?--------关断最省电!
哪种方式更高效?--------高压差用开关降压方案,低压差用线性方案。

网友:
强光的哪种驱动也省不了多少电吧。

网友:
多带一些电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