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双绞电容调整手表计时精度进行中

楼主(2025-03-25):
1.为什么用双绞电容?不用8025
手表空的地方很难放下8025。双绞电容零成本,漆包线来自废弃充电头等电源里的变压器。
2.手机时间作为标准时间的问题
手机应该与当地手机连接的基站时间对时的。在一段时间前,手机(基站?)时间与GPS获取的时间差异大(可以差10数秒),现在手机时间已经与GPS时间差异很小。猜测,现在基站应该用GPS来统一自己的时间了。
3.BPC电波对时APP
这个软件可以对比时间时间与GPS和NTP时间源
4.如何调整双绞电容
剪刀。
5.可以调整到什么精度。
主要受温度限制,双绞电容可能还要受湿度影响。如果温度稳定,可以(运气)调整到~3哥月内误差<1秒。

网友:
双绞漆包线充当电容,涨姿势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就怕一下剪多了。

网友A:
坛友手表内部空间应该能放下8025,我之前改的AC,改完了之后,年差在一两分钟之内,挺准的

原贴地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008-1-1.html

网友:
干这个要有很好的耐心

网友:
还能这么玩的,长知识了

网友B:
巧了,我的也在校正中,目前12天,误差还不到0.5秒。

网友:
多年前用漆包线做成双绞电容,调整过跑表,用指甲剪调整长度改变电容量。

网友:
高手啊自制电容牛

网友:
还能调整精度,厉害

网友:
需要长时间等待校准,还的是晶振质量好

网友:
方法没问题,就是校准有点麻烦。

网友:
这样不错,做小电容挺好的

网友:
这个方法适合跑得快的,而且日差小于30秒的

网友:
手艺高强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手表内部空间应该能放下8025,我之前改的AC,改完了之后,年差在一两分钟之内,挺准的

AC是不是不带温度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的也在校正中,目前12天,误差还不到0.5秒。

缠绕方法好,万一调过头,可以往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