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USB无线网卡:Tenda U2

楼主(2025-03-25):
记得好像是20年买的,非常不好用,不停的掉线。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鬼迷心窍买这种没用的东西…… 今天翻出来直接敲开看看里面啥玩意。车开就看到了一只螃蟹RTL8188和一根天线,其他的都不认识。劝大家也不要买这种东西,非常难用!拆完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A:
地下室,既没有光纤,也没有宽带,电脑通过使用它,经手机热点,可以上网,应该也就只有这个场合有用了。

网友:
以前台式机没有网线会用到,另外老笔记本网卡坏了,图省事不修也会用这个

时间长了接口就会晃,以前用坏好几个

网友:
腾达就中继简单好用 其他的还可以2百多的有U口很良心了AC9 AC18

网友:
单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8188芯片,做工其实还行,一直掉线是因为过热,我这里有同款

网友:
wifi4的应该是150M的吧

网友:
直接用路由器做网卡用

网友B:
穿墙能力差一点是这样了

网友:
2.4的干扰太狠了

网友:
头次看到内部,做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下室,既没有光纤,也没有宽带,电脑通过使用它,经手机热点,可以上网,应该也就只有这个场合有用了。 ...

经常掉线,十几分钟就掉一次,速度也很慢,早就想把它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墙能力差一点是这样了

关键是速度慢慢的要命。

网友:
还是内置网卡快多了

网友:
用过的人都知道,螃蟹的无线卡体验都是一大坨,找不出一个稳定好用的型号

网友:
20块钱要求不要太高了

网友:
为啥会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