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开尔文夹

楼主(2025-03-25):
这种镀黄水的开尔文夹,原先是一根线焊接,感觉测试校准电阻不是很稳定,夹的位置不合适读数就有所偏差一点点,今天把夹子两片都焊上硅胶线,发现真香,测1M电阻原先是1.0007现在稳定到1.0003-4,短路10毫欧或以下

网友A:
开尔文夹

不是鳄鱼夹

网友B:
好像是伪4线吧?只是增加了线径和改善了接触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伪4线吧?只是增加了线径和改善了接触电阻。

机器上就只有两个插头,那肯定是2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尔文夹

不是鳄鱼夹

一时忘了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伪4线吧?只是增加了线径和改善了接触电阻。

嗯伪四线,不过改善很大

网友C:
还是开尔文的测量准确,我测电池内阻一直用的

网友:
开尔文应该到表内是四线 ,这个有点擦边了

网友:
总结:擦二边比擦一边强

网友:
应该是一边焊出一根线,总共四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开尔文的测量准确,我测电池内阻一直用的

开尔文和鳄鱼最大的区别是4线。所以图上这个算是异形的鳄鱼夹

网友D:
这种上四线也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上四线也没意义了

有没有意义,就看自己需求了,你校准电阻就知道意义在那了,接触电阻很稳定,尾数不会跳

网友:
应该是可以改善接触电阻并稳定。

网友:
伪4线吧,心理安慰。

网友:
测1M电阻原先是1.0007现在稳定到1.0003-4
这是多焊根线就能的?

网友:
这不是开尔文线夹,充其量叫鳄鱼夹。
开尔文线夹一个夹子两根线,一根为电流源线,一根为测量线,互相独立。

网友E:
是开尔文夹,但没采用四线制接法,用鳄鱼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开尔文夹,但没采用四线制接法,用鳄鱼夹也可以。

虽然差不多,时间长了但假四线比鳄鱼夹要稳定

网友:
一般鳄鱼夹两侧是导通的,主要是铁或钢制的,有的会镀镍,另外也有紫铜制的小鳄鱼夹,但基本都不会镀金。

开尔文夹的两侧并不导通的,分别与待测物连接,以利进行四线式测量,如果只接一边,就只有单边导通。

楼主的实验结果有个重点,那就是仅使用单一边(一点)的接触,即使夹子镀金,导通结果并不够稳定。有两边(两点)一起,效果就会好很多。

此外,印象中开尔文夹的夹持力一般都没有鳄鱼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