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12E+万用表简单拆机

楼主(2025-03-25):
福禄克12E+万用表简单拆机

网友A:
福绿克的表就是牛屎也比别人的香

网友:
这牛屎,方一些,亮一些。

网友:
牛屎片一枚

网友:
牛屎毫无特色了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测试速度不快

网友:
楼上说的对,牛屎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绿克的表就是牛屎也比别人的香

上次我也说过了,福禄克同款技术,正常用,坏的还是少的,国产表也是一样耐用,但是某仪不能包括。

网友:
这一抹高端黄

网友:
牛屎块拉低了档次

网友:
福禄克的主板见过的至少是4层板,铜皮也厚。防护做的比较好。国产表遇到过测接触器线圈电压被瞬间反电势把主控芯片给搞坏过的。福禄克能不能抗的主就不清楚了

网友:
牛屎块做工不错

网友:
还是牛屎一样

网友:
跟15B差不多啊,这结构
其实买117非常好,家中备一个,电工也可以用,很多表就是测小电流测坏的,117只有大电流档不易坏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表好像200多,展会上看到过

网友:
牛屎片到过

网友:
我向弄块187,怎么样

网友:
这牛屎真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