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入支持pd的快充模块有哪些求推荐

楼主(2025-03-25):
只有12v适配器,想找个能pd快充的模块

网友A:
只针对12V?
快充协议的模块 我之前买过的都是220Vs输入的,之前有刷到过 那种多口USB充电模块,似乎有12V输入,但是性价比不高,就没有过多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针对12V?
快充协议的模块 我之前买过的都是220Vs输入的,之前有刷到过 那种多口USB充电模块,似乎有12V ...

220v输入的那不就是充电头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输入的那不就是充电头了吗

没外壳不久算模块了么?
又或者说,没有市电整流模块,只有快充协议输出的模块?

网友:
TB上有一种直流降压模块,支持多种快充协议输入电压6V-32V也就3-4块

网友:
老五家很多,,自己去看看,,好不好就不知了。

网友:
WITRN维简SP2超级快充140W~100W模块大功率手机笔记本PD3.0PPSQ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6166032243

50块带壳香否

网友B:
何必呢,充电头不是大把?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网友:
弄个汽车快充头就可以

网友:
看你充什么手机,不同手机快充协议不一样,小米的建议买一个100w车载,同理,别的手机分别买对应的车载电源去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呢,充电头不是大把?

做充电站

网友:
充电头不香?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楼主:
你高兴就好

网友C:
用IP2366 自动升降压带快充协议的充放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P2366 自动升降压带快充协议的充放电芯片

好建议

网友D:
最近做了一个ip2366双向快充模块,最大140W 支持2~6s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做了一个ip2366双向快充模块,最大140W 支持2~6s锂电池

我发现就是移动电源的管理芯片能符合要求,毕竟这种都内置升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