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个低成本1321烙铁控制板之二

楼主(2025-03-25):
制作一个低成本1321烙铁控制板之二

以前写过一个用在淘宝上6块钱买的xh-w1122温度控制板改造低成本烙铁控制板的帖子

制作一个低成本1321烙铁控制板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制作过程可能还是相对复杂,需要用lm358运算放大测温电阻的弱电压信号。

最近想到了一个更简洁的办法,省去了lm358运算放大电路,只需要改动一个电阻即可。

如下图

这样改动就可以了,经过测试控温正常。
使用方法如下:
1、控制板两个按键,左键减少,右键增加,双键同按是设置
2、左键、右键短按进入温度设置界面,长按则快速调整设置温度
3、双键同时短按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共5个参数可循环设置,分别是
Cal ----显示温度误差校准
P-------pid控温p参数
I-------- pid控温I参数
d------- pid控温d参数
sae----数据保存
双键同时长按退出设置界面,若sae>0则会保存以上cal、P、I、d和设置温度

背面从左到右依次接24v电源(注意正负极要对调一下),1321手柄加热芯(我的手柄实测约3.5欧姆),1321手柄测温电阻(室温22度时测得约50欧姆)。

下面是固件,你需要有辉芒微编程器才能刷入。

最后最重要的说明:本人只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做这个只是兴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不保证你们成功,不要怪我,谢谢。

补充内容 (2025-3-27 00:06):
昨天发布的固件有点问题,又没法编辑和删除,故重新发布在12楼

网友: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做的挺不错,挺专业的

网友:
温控器,挺简捷的

网友:
就是一个温控板

网友:
能玩到这份上,不业余了。

网友:
这水平够专业

网友:
只要能够起到作用,越简单越好。

网友:
不错让人眼前一亮

网友:
好像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A:
看了下这单片机的烧录器,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这单片机的烧录器,真不便宜

我买的50块,不算贵吧。

楼主:
原固件有点问题,单没法编辑了,所以重新发布一下。

网友:
固件是自己写的吗?还是逆向的?高手啊

网友:
需要贵的编程器 还不如买成品啊

网友:
1321烙铁控制板之二,高手

网友:
想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