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个SM3267+东芝8e2h工具

楼主(2025-03-25):
我用的3267ab   自己改了个参数,跑圈姨妈红。颗粒用IS903测试架测试了是ok的。
麻烦大佬帮个忙

网友A:
建议 把3267AB的主芯片换成3267AE的 这两pin to pin 再来开,AB支持的颗粒和固件不如AE多和成熟。

楼主:
先说下   和这个id一样的8d2h   用3267开出来没有问题

网友B:
你换一个版本的3267工具,另外你自己添加参数有没有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一个版本的3267工具,另外你自己添加参数有没有超频

一般不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把3267AB的主芯片换成3267AE的 这两pin to pin 再来开,AB支持的颗粒和固件不如AE多和成熟。 ...

ae没有问题,我就是要搞ab

楼主:
搞不定,封贴

网友:
用24nm的固件,你可以翻一下我的帖子,我开6H2H成功了,还有大佬,可以分享一下up19开JCND1的固件是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