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苹果U盘能再生吗?

楼主(2025-03-25):
捡了个苹果U盘,不过这个APP已经从苹果商店下架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量产再使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忘了旋转编辑

网友:
这是个读卡器,你拆开里面有TF卡的

网友:
本质是读卡器,拆开即可

网友:
读卡器方案,里面估计是一张Micro SD存储卡,你把推的那个按钮撬掉,然后再往下按,按钮的位置,看看能不能给芯子推出来,不需要暴力拆解

网友:
被坛友 一眼看穿

网友:
就一个山寨for苹果U盘,不用什么量产,拆开外壳把TF卡拿出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
这和闪迪的那种不一样,这就是个读卡器加内存卡

网友:
苹果大多是TF卡

网友:
苹果lighting的话 只有读卡器方案的

楼主(2025-08-07):
谢谢各位解答,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