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有线投屏是否靠谱?大家用过这种有线投屏线么?

楼主(2025-03-25):
无线投屏,有时候会卡,或者掉线

用这种有线投屏是否稳定很多?
大家用过这种有线投屏么?

网友A:
这种的话要看手机端口是不是支持视频输出,也就是全协议接口,其次是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话要看手机端口是不是支持视频输出,也就是全协议接口,其次是线材。 ...

怎么知道手机是否支持全协议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手机是否支持全协议输出?

这个问淘宝商家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手机是否支持全协议输出?

网上搜,国内中低端手机很多都不支持的

网友:
没有,成熟的好像只有扩展坞,手机也要支持外接输出
咸鱼上的三星手机改的机顶盒,文案都是建议扩展坞,还注明不要用绿联的。。。会烧板

坐等坛里的拆解对比,才知道是否靠谱

网友B:
MHL协议好像是之前比较旧的手机支持的,三星的旧手机支持的比较多,好像NOTE4开始就支持了

网友:
现在的支持TYPE-C全输出接口的手机好像也不是很多,华为的好像MATE10、P20开始就支持,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HL协议好像是之前比较旧的手机支持的,三星的旧手机支持的比较多,好像NOTE4开始就支持了 ...

xiaomi2s

网友:
可以买最便宜的手机投屏坞,铝壳的那种 ,10几元,效果可以,type C 插头,不过要手机支持,三星手机S8就可以支持 SAMSUNG DEX,挺好用,唯一缺点,插头会接触不好,1080 可以60hz,4k才30hz!

网友:
我的三星s20u和oppo reno10x好用。一端插手机充电孔一端插投影机。

网友:
2楼说的对,主要在于手机协议是否支持此投屏器,不过通常投屏器能够兼容多家手机品牌的,小众手机可能性差些。问一下客服即可!

网友:
此有线投屏的USB接口是投屏器的5v1A供电电源,按其要求最好用单独的符号参数要求的电源适配器供电,应该能够保证其稳定可靠。

网友:
感觉上B站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