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给电动车的电瓶加个物理开关

楼主(2025-03-25):
       如题。小牛F100电动车,新国标,电机功率400瓦,48V14AH锂电池,车子没有座桶的,电池放在踏板下,且电池仓里的富余空隙大约只能插得进一个手机了。 这车有个特点, 电池充满电,放着不动,10天左右就能把电量完全放光,一点都不剩的那种。经常导致想用的时候没电!很是恼火。 但如果把电池连接线拔下来,我试过4个月没动它,满电还是满电。所以想接个物理开关上去。

       问了修车师傅,这车能接空气开关,但是也只能挨着电池塞在电池仓里(仓里防水),每次开关也还是要用钥匙拧开舱盖再去拨动, 关键就是这个舱盖特别难打开,每次都怕拧断钥匙。 如果不走空气开关,就只能用无线开关了,淘宝搜“直流水泵遥控开关”出来一大堆, 基本都是12V~90V, 30A的,也有63A,90A的, 但问了几家,都说不能用在电动车的电池上, 有一家提到实在要用,得先接个“直流接触器”。

      问题来了, 我买个90V,90A的, 可以直接接电池吗? 先谢过大家。

楼主:
  图片网上借的, 就是这货。

网友:
有用空气开关的

网友:
只能用直流空气开关吧

网友:
现在市面上普通的牌子电动车都标配空开了,小牛这个高端电动车为啥还没配。

网友A:
那你可以用这个试试

那你可以用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用这个试试

网友:
还是琢磨按物理开关,

网友:
楼上这个估计装不进去

网友:
建议用电动车专用的空开

网友:
也可以参照航模直升机的电源接插方式,电源正极并联加装两个开关,其中一个开关上串接一个10欧/1~2W的防打火电阻。接通电源前先闭合防打火开关,然后再接通剩余的那个主开关就可以了。关闭反着来即可。记得开关用大电流的。

网友B:
治标不治本啊,你还是查下是哪里漏电,10天漏完,按20A的电池容量,漏电都有80mA,会不会是报警器电流太大?

网友:
最简单,应该是那种像个闸刀的电瓶专用开关

网友:
报警器漏电吧

网友:
车子漏电问题要检查一下。

网友:
把电源线搞长,开关引到外面来
或者直接搞个直流接触器把控制线引外面来,比如引到电门钥匙那里

网友:
把所有用电设备都搬到钥匙开关后面就好了。

网友:
遥控开关费电,与你初衷不符,还是用机械开关靠谱。
装在合适的地方,再用粗一点的线接过去。

网友:
做个遥控电子固态开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治标不治本啊,你还是查下是哪里漏电,10天漏完,按20A的电池容量,漏电都有80mA,会不会是报警器电流太大 ...

这车带GPS和联网功能,放着不开也耗电的。还是装个空气开关好,话说电动车不都有直流空气开关嘛,这个车难道没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