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源控制器,第一次见明纬5V0.4A的小电源IRM-02-5

楼主(2025-03-26):
不知道原来是控制什么的,左边插头进,右边插座出,输入输出地线直通,输入输出零线直通,这个系统有个继电器控制火线。
右下角有个4线插头,4个丝印应该是对应的定义,丝印从上到下分别是“V5V”“SW”“GND”“GND”

这个怎么使用?SW接5V是一种状态,接GND是另一种状态?具体不明白,有没有坛友看后面电路图大概了解的给楼主解解惑。
背面元件就是一个NE555,一个R2705L848(不知道是啥),一个三极管,两个二极管,4个电阻,1个电容

(外壳上的铭牌全是外壳自己的 Deenlai FSH713,没有任何电气信息!)
看图吧

楼主:
睦老板这么晚还没睡啊@家睦

网友A:
模块上面黑色电源是明纬的,555估计是提供信号的,看不出是什么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上面黑色电源是明纬的,555估计是提供信号的,看不出是什么控制器 ...

编辑了下,原文写的零线地线直通,有歧义,会让人以为零地接一起了。实际上是分别直通的。

网友:
电流小了点

网友:
明纬的小电流

网友:
延时保护器?

网友:
2705应该是光耦。

网友:
电源不错,就是电流有点小

网友:
0。4A,电流太小。若是给精密仪器供电,要求纹波小,这电源也太不到啊

网友:
第一次见,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是个电子开关吧

网友:
这玩意干嘛用的

网友:
电流小,不够用。

网友:
现在控制器满天星,控制电路也五花八门,不好维修

网友:
电流太小,,,没得搞头嘛,,

网友:
淘宝搜了下Deenlai FSH713,就是户外防水接线盒。
哈哈哈

有555,延时开关?

网友:
看着像是控制通断的一个开关。有一组4根的控制线连接到控制器,那个控制器应该是需要弱电走线不能220V供电,所以是开关盒里面有一个AC220转DC5V给控制器供电。5V的话估计这个控制器离这个开关不会太远。明纬这款5V电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属于全隔离开关电源。

网友:
才0.4A,功率确实好小呀,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