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安姐XP USB安全测试仪屏幕变暗

楼主(2025-03-26):
这个显示电流,电压功率的小测试仪,用的小液晶屏幕,最近不知道咋的好暗,隔着外壳根本看不到字,不知道是哪个电阻还是电容,或者屏幕坏了?

网友A:
顶上有个电容C贴歪了啊
查一下Y1三极管呢,背光一般要三极管驱动的

网友:
元件小,难搞

网友:
这个USB安全检测仪,为什么上面写安姐两个字?矩为的东西,没买过,价格有点高,我要买写着小安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上有个电容C贴歪了啊
查一下Y1三极管呢,背光一般要三极管驱动的

好的,我拆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
屏幕老化了

网友:
OLED屏幕的,老化了,没救的

网友:
确实有必要,有些USB口有问题会烧坏设备。

网友:
OLED屏坏的时候是突然变暗的吗

网友:
OLED屏老化了,只有换屏

网友:
换屏吧,这种屏幕的特性就是这样,早年的魅族MP3屏幕就是这样老化的。

网友:
OLED的显像单元老化了

网友:
安姐暗沉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个oled屏幕吧,时间长了老化了

网友:
大概率是垃圾屏幕,老化了

网友:
看样子不太好搞

网友:
早期小米手环2也是这样的,用一年左右屏幕变暗,无解的,屏幕硬伤。

网友:
感觉是屏老化了,只能换屏

网友:
是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黑底白字笔画液晶,比楼主蓝底点阵好点,存放几年还能用。楼主表头蜂鸣器提示少见,点阵屏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