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永速风扇改电池方案失败

楼主(2025-03-26):
我也跟风下单了永速的台式风扇,测试下来确实满意,风量很大,13V 最大电流,13V以后电流开始下降,总功率保持不变,买的遥控版本不带电池的,想自己回来装电池,拆开一看R3位置的空焊盘是串联在电池中间的 我直接短接了,安装上电池座子,串联电流表发现,悲剧了,待机总是有5MA的待机电流,等了好久好久还是5MA ,并且我测试了10V  12V等等不同电压,重新上电都显示100的电量,估计是电池版本的程序和普通版的不一样,看来只能外挂电池了,并且内部并没有安装电池的位置,那个槽只能容得下一个18650,有没有买电池版的拆机图片?难道是那种软包电池?还有就是我的手机是VIVO 显示支持永速风扇的遥控,但是测试下来不支持 估计是落地风扇的,这一版厂家也把遥控的代码给改了。

网友:
这是广告贴吗?

网友A:
咋看和去年的永速风扇的电路板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看和去年的永速风扇的电路板不太一样?

去年是落地式,今年都玩台式了

网友:
设计思路不一样,设备也不会一样

网友:
帮你顶起来,等论坛大佬回复

网友:
可能R3是别的阻值?例如10K

网友:
自己动手扩电池位置

网友B:
待机电流这么大不适合用电池啊。。。。。。

网友:
R3不应该短接吧

网友:
R3多大阻值?是否可以短接?

网友:
我真笨,看不大懂意思。

网友:
越简单的,越不容易损坏。一个电风扇,弄这么复杂干嘛?以后看来风扇也要弄成变频?变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这么大不适合用电池啊。。。。。。

5毫安待机功率还高吗?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把?

网友:
加DC口外挂电池包也行,之前就有坛友说遥控改了,得抓出编码然后找单片机重新写程序

网友:
既然R3串在电池上,有可能是控制待机电流的,短接肯定不妥。

网友:
看来坛友买永速台扇,改装是主要目的,使用是次要的。

网友:
去年买的,就加了个红外管,用手机控制,也挺好

网友:
今天在多多刚下单,55块。等到了我试试

网友:
最近活动热火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