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LED37B1000C伴音故障案例分享

楼主(2025-03-26):
内部布局。

故障现象是不定时伴音无声,随机性很强,开始以为是HDMI接口问题(老机器加上最近回南天,墙壁地板都是冷凝水),更换后试机故障依旧。

然后发现一个规律,比如视频信号切换或插拔HDMI线后图像是恢复了,伴音就会消失,测量静音控制电路Q1308\Q1307未起控,

但是故障输出引脚2脚却是低电平保护。检查功放芯片TPA3110D2输出引脚左右声道对比发现L声道输出电压不是电源的1/2,而是L声道多了1V,且BSPL电压只有11.几,替换CA7-8再次测引脚电压还是不变。可以确定功放芯片内部有故障。翻箱倒柜没找到同型号芯片。

去杂货铺看拆机主板价格,嗯真香。

问题是需要等几天,老表还要出村来回跑不现实。最后用报废的电视主板切了伴音功放移植过去解决,弄完老表催着搞公文包所以导致加装部分没有图片。

网友A:
板子看上去比较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看上去比较老了

对,13年的机器吧好像,至少开机没广告,合适老年人使用。

网友:
老机型维修就得靠东拼西凑

网友:
拆机主板这么便宜,比买芯片换方便的多了。

网友B:
网上买一个小的USB功放就搞定了,几元钱就好了,接5V供电,USB功放块输入信号接集成块的输入脚,输出接喇叭就行了。音量调到一半左右就行。也可以伴音外置,伴音输入直接接机顶盒的伴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一个小的USB功放就搞定了,几元钱就好了,接5V供电,USB功放块输入信号接集成块的输入脚,输出接喇叭 ...

新版本的广电机顶盒已经没有模拟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