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筒LED并联各支路电流之和大于总电流吗?

楼主(2025-03-26):
上图是手电筒LED电路,点亮7个 灯珠的K1接通电流180ma;点亮6个灯珠的K2、K3电流分别为170ma、170ma;而k1、k2、k3都闭合电池总电流360ma,而不是180+170+170=520?咋回事?电池是18650,特地监测了电池端电压(供电端+、-)电压始终4v。

网友:
电池内阻考虑一下

网友:
我去,看迷糊了

网友A:
我也有个类似问题。一个粗手电筒,三节18650并联,灯珠是三个5050灯珠并联,不亮了。经查,驱动板坏,三灯珠坏了一个
问题是:三个灯珠并联,其中一个断路,另外两个驱动电流会不会增大?如果会增大,改成三灯珠串联会不会好一些,当然驱动板也改,电池也改串联

楼主:
就是pcb板连线图,抱歉没画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类似问题。一个粗手电筒,三节18650并联,灯珠是三个5050灯珠并联,不亮了。经查,驱动板坏,三灯 ...

电池改成串联会有充电均衡的麻烦,所以充电宝里的电池多是并联。
18650供电的灯珠基本都是加限流电阻模式(恒压)。跟220v恒流不同,所以并联的灯珠中一个断路不会改变其他灯珠的电流,
灯珠串联会有一个断路全不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改成串联会有充电均衡的麻烦,所以充电宝里的电池多是并联。
18650供电的灯珠基本都是加限流电阻模式 ...

你说的应该是普通塑料壳那种,灯珠很多的手电,每一路灯珠都有水泥限流电阻。我这个是驱动板的,三个灯珠直接并联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普通塑料壳那种,灯珠很多的手电,每一路灯珠都有水泥限流电阻。我这个是驱动板的,三个灯珠 ...

驱动板如果是恒流的,三个灯珠并联,其中一个断路,另外两个驱动电流会增大,这样如果继续工作,另外两个5050灯珠就会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如果是恒流的,三个灯珠并联,其中一个断路,另外两个驱动电流会增大,这样如果继续工作,另外两个 ...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打算改串联,投资基本一样的

网友:
基尔霍夫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