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求助各位:刹车油更换问题

楼主(2025-03-26):
一部老车十三年没有换过刹车油 刹车没有问题要换吗 听说含水量高就不好 但是刹车油温一般超过一百度 水分容易蒸发掉 不会积累吧 所以含水量是不是忽悠啊 另外一个问题 换油有两种方式 机器和人工 机器贵换得彻底 但是要两升油 人工只要一升 可以人工吗 那么人工换油如何解决含水量问题 只换一半。

网友A:
还是看保养手册吧,13年了可以换了吧

网友B:
你问题挺多啊,你是    十万个为什么     吗,我都不好回答,只有回帖一下,赚点家元了。

网友:
十三年的车了,如果是我,开起来没什么异常我就不换。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3年的检验结果说明含水量高就是忽悠。

网友:
我十一年的车去年刚换都嫌时间太长,你都十三年了,果然胆子大谁都能上路。明明扔修车店花一百多块钱就能搞定的,非在这儿整十万个为什么??你就为发帖赚点加元??都十三年的车了你打算再开十几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保养手册吧,13年了可以换了吧

看手册的话他那个十三年的车估计都该换三次刹车油了

网友:
我在西北地区,比较干燥,12年的车,也算是13年了,原厂的刹车油,正常保养,没 换过。刹车给力。年检一把过。能用就不要换。

网友:
18岁的车了,市区代步买菜车。觉得刹车够用,一直没换过

网友C:
刹车油路系统都是全封闭的,只要没出过故障,怎么会进水。

网友D:
那么多年了,车都快报废了,还舍不得换个刹车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题挺多啊,你是    十万个为什么     吗,我都不好回答,只有回帖一下,赚点家元了。 ...

我想说:请带上我!!!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年了,车都快报废了,还舍不得换个刹车油。

估计是担心维修陷阱,怕没故障维修出故障来

网友:
建议跟换,即使没有水,油也变质了。

网友:
能用13年,说明再整几年也可以

网友:
记得有个博主叫撸车师兄 他讲过怎样自己更换刹车油 抖音也有他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刹车油路系统都是全封闭的,只要没出过故障,怎么会进水。

可能需要空气交换

网友:
都用十三年了你还怕啥,都不用发帖问,开就完了

网友:
一升才三四十块钱,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