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求助:轮胎更换疑问

楼主(2025-03-26):
更换轮胎可以只更换前轮嘛 七年多的邓禄普 开得少前轮有点小老化 后轮花纹还很好  预算紧 各位推荐一下性价比轮胎 佳通轮胎怎么样

网友:
可以只换2个

网友:
你是他的领导,他当然不会 让你请假啊。

网友:
可以只换前轮,甚至可以前后轮调换一下,不换轮胎。

网友:
前轮换到后轮用,再买两个新轮胎装到前轮上

网友:
置换一对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只换前轮      我的就是换了2个前轮

网友:
一对一对的换吧

网友:
现在最健康的出行方式不是开车,是走路啊;你的车利用率太低了,也会坏的快,都七年了,才开了一万多公里吧,哈哈。

网友A:
我虽然没驾照没汽车,但看这问题有点儿……,车上的后备车轮为啥就一个而不是一对甚至四个呢?

网友:
可以换一对前轮,不要只换一个就行。个人认为佳通还不如韩泰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没驾照没汽车,但看这问题有点儿……,车上的后备车轮为啥就一个而不是一对甚至四个呢? ...

一个算多的了,还想要更多?
现在很多新车都没有备胎了。
有个备胎也就是防意外,开车习惯好的,路况好的,可能整个车生都不需要换备胎,而且就算爆胎了或其它原因走不了了,保险公司每年都送几次免费的拖车服务。

网友:
佳通可以的,性价比高,我用的就是佳通轮胎。
倒是比不过米其林,不过价格便宜呀。

网友B:
学习了,学习了,前后轮交X倒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学习了,前后轮交X倒下就行

脚踏自行车就是这样啊,早年轮胎值钱,后轮磨损大,换到前轮用。电动车自行车也是这样

网友:
看你开车路况,弯多速度快的话,先买两个新的装后轮,如果城市慢速路多,则无所谓装前还是后。佳通轮胎也没事(我家一个福特嘉年华就装的4条佳通轮胎,高速照样120~140的跑,4年了好好的),只要别图便宜买二手胎就行。

网友:
后轮倒到前轮上,可以再开13年的

网友:
把前后轮的对调,再开几年,都没有花纹的时候一起换

网友:
把你的后轮放到前面来用,新轮胎装后边,其实应该是开一年前后轮对换一下最好,这样大家一起到寿命,一起换了之后那个舒适度提升明显

网友:
前后调一下,暂时可以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