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個LED吸頂燈的電源壞了買什麽型號電源更換

楼主(2025-03-26):
2個LED吸頂燈的電源壞了買什麽樣的電源更換?

网友A:
這種電源不好修,你是老闆,還修什麽電源,直接買一套新的燈具,就萬事大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源不好修,你是老闆,還修什麽電源,直接買一套新的燈具,就萬事大吉了。 ...

不是修,淘寶有沒有這種電源可以買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源不好修,你是老闆,還修什麽電源,直接買一套新的燈具,就萬事大吉了。 ...

淘寶上不知道買哪種電源來換

网友:
买220v的新灯板替换就行

网友:
这种烂灯换来作甚?

网友:
按功率来选择就可以了,一般都是恒流源偏大偏小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