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大头针大家都是怎么扔垃圾桶里面的?

楼主(2025-03-26):
大头针这个玩意儿虽然小,但是扔到垃圾桶还是很容易对清理垃圾的人造成伤害。所以给它动了个小手术再扔掉。

这个样子卷曲之后,手指无论从哪个角度摸上去都不会受到伤害。

网友A:
啥工具掰的?没有个趁手的工具达不到这种程度

网友B:
图钉、泡钉更有杀伤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工具掰的?没有个趁手的工具达不到这种程度

不大的尖嘴钳嘛,就是很平常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钉、泡钉更有杀伤力……

哦,目前没有扔过图钉,没买过,图钉比较好处理,随便找个硬点的东西一压,把针尖弯到盖子里面就好了

网友C:
我当年扔我那一大盆仙人掌的时候有你这么仁慈就好了,我估计当年那盆花至少扎死了一千多个人!!造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大的尖嘴钳嘛,就是很平常的工具。

你去问一下你的隔壁,看看有没有尖嘴钳?

网友:
把大头针弄成这样,有点难度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废物再利用,先收集起来再利用。

网友:
清垃圾的不会用手的,都是机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扔我那一大盆仙人掌的时候有你这么仁慈就好了,我估计当年那盆花至少扎死了一千多个人!!{:0 ...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废纸包一下再扔,或者装进小瓶子里再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扔我那一大盆仙人掌的时候有你这么仁慈就好了,我估计当年那盆花至少扎死了一千多个人!!{:0 ...

人才啊!!这么多人我谁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
这种尖锐金属件一般都是用容器装起来集中丢弃

网友:
尖锐物品丢弃前,我都是用胶带封好再扔的。

网友:
楼主好有爱心

网友:
有爱心,大爱无疆

网友:
没扔过,大头钉都是留着用的

网友:
楼主是这么弯鱼钩的,一个大头针都弯的很有艺术感;乱丢垃圾是要罚款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如果有很多,你就放在空饮料瓶里,然后灌满水,时间长了,大头针就消失了。

网友:
不用想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