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199EE 量产趣事分享

楼主(2025-03-26):
低格量产时,由于某些原因被我提前结束,导致系统无法正确读取设备。

想着之前短接可以救活, 拆开后发现flash无引脚外露,主控超小但有引脚,引脚很密,杜邦线太粗,就随便短接了一下,结果冒烟了。
然后我想着应该坏了,就再把其他的短接干脆boom吧~
结果短接冒了几次烟,灯光从常亮或者2Hz,变成了16Hz,一看果然好了
注:贵重U盘请勿模仿,多参考引脚手册

网友A:
都冒烟了,U盘还能用?

网友B:
楼主勇气可嘉,竟然能接连冒几次烟,要是我,冒一次我就慌了

网友:
楼主是个狠人,还冒了几次烟。。。

网友:
开核了  老4核cup

网友C:
这U盘便宜,也不能这样玩儿啊,小心电脑主板也跟着去了

网友D:
有没有CBM2099E的量产工具,试了好些都没用

网友:
你也太勇了,都冒了几次烟了还敢捅也不怕烧了USB口

网友E:
可能板子没洗干净,残留有助焊剂,楼主胡乱短接造成短路,主控里的降压ldo剧烈发热,使助焊剂发烟。就算要短接,也找主控datasheet看看先,看哪几个脚是连闪存io的再动手

网友:
厉害冒烟都不会弄坏的吗?有照片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冒烟了,U盘还能用?

哈哈冒烟原因9楼有大佬解释了。
当时是灯还亮着,就随意短接(因为小学时候我也在短接的时候不小心短接错了地方,发现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但不会损坏,仍然可以量产,这次就没看手册直接开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勇气可嘉,竟然能接连冒几次烟,要是我,冒一次我就慌了

哈哈,淘宝原价5块多,加上优惠券一共3元,很适合瞎玩
而且这4G是非扩容的,店家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U盘便宜,也不能这样玩儿啊,小心电脑主板也跟着去了

是有点后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CBM2099E的量产工具,试了好些都没用

巧了我买的另一家扩容的也是同样主控,找了两三天暂时没找到有效的量产工具
在这里留下关键词,希望后来者如果搜索到此贴,并且有相关工具,可以踢我们一下~

CBM2099E - [2021-01-1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板子没洗干净,残留有助焊剂,楼主胡乱短接造成短路,主控里的降压ldo剧烈发热,使助焊剂发烟。就算要 ...

感谢解释和提醒

网友:
冒烟是把旧数据蒸发了吧

网友F:
之前看坛友说用打火机压电点火器修复TF卡有异曲同工之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看坛友说用打火机压电点火器修复TF卡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好有个坏的TF卡,明天偷老板打火机试试

网友:
LZ的量产工具版本有点新,是否能共享下?

网友:
楼主很快变厉害的土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