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爱普生LQ-80KFII进纸错误

楼主(2025-03-26):
开药店的邻居,打出库单那台用了好几年的爱普生针式打印机LQ-80KFII,前几天出问题了,进纸,但是没感应到纸,爱普生这种打印机很少坏,直接拆

这个是前进纸感应开关,就是一个光电收发器,纸堆动这个杆,然后杆推动光感应出开和关两种状态

这里是后进纸感应

拆开后盖,这个有手就会,非常容易拆

这个就是后进纸光电感应,纸进来,推动塑料杆,就有开和关的状态,你们有没有看到问题?

插入,就能抽出来

特写,这个,最好是换,但是我不专业,手里没有配件,只能洗一下先用着,下次,那又是哪年的事了

三条线,共用地线,一收一发,非常简单,但是专用,没有一样的不行。

测试一下,进出都非常顺

测试多张a4纸,ok

欢迎大家来抄作业,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一起回帖留言。

网友:
多谢楼提供信息,我有一台佳作能的有人找我修还没搞,平时没有接触,MF633C,三色加一黑色,其中黑色的打不出,其它色也不够清晰,这要如何查?

网友:
爱普生打印机拥有量比较大,故障也比较多

网友A:
打印纸掉粉这个问题好烦人,如果红外收发对管旁边能装个暴力小风扇就好了,脏了的时候,按下风扇开关,嗷的吹一下,免拆机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纸掉粉这个问题好烦人,如果红外收发对管旁边能装个暴力小风扇就好了,脏了的时候,按下风扇开关,嗷的 ...

哈哈,那你拿个管吹进去有何不同?也不是每个机器都有这个情况,环境也影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印纸掉粉这个问题好烦人,如果红外收发对管旁边能装个暴力小风扇就好了,脏了的时候,按下风扇开关,嗷的 ...

这样的话搞维修的吃啥?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搞维修的吃啥?

十年不用一次都有可能,白白增加那个成本,或者拿个塑料盖罩着,它也不进灰尘,都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手艺不 错,打印机不容易拆修

网友C:
打印机这些感应开关容易坏

网友:
恭喜修复,我留着等需要时抄作业。

网友D:
对,留着,那年用着时再来抄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留着,那年用着时再来抄作业!

这玩意现在非常少用了,针打退出了,以前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这些感应开关容易坏

不啊,只是进灰脏了,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现在非常少用了,针打退出了,以前非常多

是不多了,女算洛后批型了。

网友:
灰尘有点大

网友:
这样修一下又能用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纸掉粉这个问题好烦人,如果红外收发对管旁边能装个暴力小风扇就好了,脏了的时候,按下风扇开关,嗷的 ...

灰尘会吹到其他地方去,还是堆在机器内部。
这个故障挺常见,可能与纸张质量有关。其实许多打印机故障都与纸张质量相关,只是相对来说,纸张质量几乎没人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