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下一个以前改过的led灯泡,看看里面情况

楼主(2025-03-26):
两年前买的,五块多,到手发现实际功率只有20w,标称35w,发热很大,改电流到八w左右温度合适。目前用了两年了,拆开看看内里情况。发现里面没有明显异常,可放心继续使用。

网友:
现在这些东西就这样,闭眼降低一半标称值功率用才比较好。

网友:
+1,好歹给了一大坨散热片...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网友A:
电容耐压怎么是160V的

网友:
带这么大散热鳍片

网友:
改的很好,LED燈,散熱必須要好,可以用一輩子。

网友:
LED降功率使用比较合适,何况它还有个大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耐压怎么是160V的

输出电容

网友:
还好LED灯珠不是串联的。

网友:
这灯设计的还行,大散热器不错,而且后壳还是通风的。

网友:
最后都是加风扇最耐用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灯够大

网友:
这么大一坨散热器才能8w稳定运行?

网友:
这散热可以啊,把功率减半够用一段时间

网友:
我都用的几瓦的

网友:
这种塑壳球泡灯,降功率使用能耐用一些。

网友:
再降点功率会不会成为“传家宝”?

网友:
散热很壮观。

网友:
看散热器挺大的,8W,估计是电源不坏,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