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动车充电器,就烧其它LED灯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3-26):
插电动车充电器,就烧其它LED灯这是怎么回事?昨天烧了几条灯管,今天又烧了两个,哎!

网友:
这充电器可能是后配的,污染220v电网,建议换好一些充电器

网友:
EMC偷工减料了吧,

网友:
先把输入大电容换掉,最好改大一点容量,一般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我家曾经烧了几十个灯泡和N个手机充电器后才发现是电动车充电器搞的鬼,充电的时候产生尖峰脉冲窜入电网导致的,换个好点的充电器吧,特能或者西普尔等大牌子的就行

网友A:
还有这事。想做还设计不出来呢。

网友:
这个现象确实有。
我在测试电动车充电器时,发现桌面上的LED台灯闪灭,然后再复亮。
开始以为灯的插头接触不良,多次出现后才悟到是充电器的干扰所致。

网友:
大概率是沒有EMC的充电器

网友:
没有初级滤波电路,直通整流桥,缺少共模电感。

网友B:
怪事,按这个逻辑,你的充电器插上,整个变压器线路的LED灯都会烧坏,这个充电器太厉害了,

网友:
我一出门印度就死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事,按这个逻辑,你的充电器插上,整个变压器线路的LED灯都会烧坏,这个充电器太厉害了, ...
网上有很多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事。想做还设计不出来呢。

https://tieba.baidu.com/p/3208808099

网友:
赶紧换充电器,把原来的拆开看看你就知道了,偷工减料,你拿万用表测量充电器充的那个插座,电压可以达到270v ac

网友:
充电的电压是否有问题?要测量一下。

网友:
充电器可以拆或扔

网友:
缺少滤波电路吧,烧led事小,烧了电器事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7162834037462141604

虽然充电器不好,但还是LED灯的品质不好、耐压低、共模差模滤波不良才坏的

网友:
充电器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