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指点汽车智能钥匙盒升压芯片原理图

楼主(2025-03-26):
汽车智能钥匙盒(低频)主板,无钥匙进入和启动感应距离变的只有1cm了,无电贴卡启动正常。贴在把手上才能感应到亮灯解锁。经过验证排除了天线故障、线路故障和高频模块故障、就只剩下这个智能钥匙盒。研究了下,是微处理器控制电子功率开关V8460A给升压芯片MC33063A供电,再输出给低频应答芯片TPIC84000到天线。感觉是升压芯片MC33063A的供电不足,按照TPIC84000技术规格书应该是38V(此处存疑,英文不好只看个大概),经测量MC33063A升压后只有19.5V,前端V8460A输入输出都是10.23V,这个电压比蓄电池电压低个0.6V左右,因为线路输入上有个D101二极管压降。更换升压MC33063A芯片和V8460A以及前端330uf电容后,还是电压不足。U103是MC33063A升压,U102是V8460A电子功率开关。
怀疑外围电路有问题,但又不知道查那个,求指点。附件无法设置取消收费实在抱歉,网上能随意下载的到

R1对应并联R116 R117丝印2201,在板实测1.1KΩ;R2对应R118丝印1802,拆下实测18KΩ。都是是符合丝印对应阻值。看起来前端供电部分没有问题,那就只有下游了。
买了两片TPIC84000低频应答芯片,网上也写这个是易损芯片,难道……我换了一堆后才发现避开了最容易发现的

网友A:
检查R1, R2,这俩电阻阻值是否还正常。
话说,这pdf下载不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R1, R2,这俩电阻阻值是否还正常。
话说,这pdf下载不起呢,,,,

谢谢指点这个不是我设置收费,是默认无法修改啊
R1对应并联R116 R117丝印2201,在板实测1.1KΩ;R2对应R118丝印1802,在板实测也是18KΩ左右。好像是符合丝印对应阻值,会是后端应答芯片把电压拉低了吗

网友:
闭环电路  检测反馈环的参数

网友B:
大哥你都研究到电路了,给你推荐个好东西,某宝搜蓝牙接近开关模块,接到锁车和开锁线上,手机上还能设置距离。虽然比不上原厂带的蓝牙钥匙,但也方便很多了。偶尔反应慢(我怀疑和手机休眠策略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都研究到电路了,给你推荐个好东西,某宝搜蓝牙接近开关模块,接到锁车和开锁线上,手机上还能设置距 ...

等我修好原车的无钥匙系统感应再来考虑,哈哈

网友:
pdf下载不起啊

网友C:
33063输入12,输出28。

网友D:
问题不在这儿,输出28是规格书上的,改变取样电阻的大小,可以输出不同的电压,这儿就是输是19.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063输入12,输出28。

技术规格书上是这样的,但我的R1和R2对应的电阻值不一样。规格书里也看不明白   找不到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在这儿,输出28是规格书上的,改变取样电阻的大小,可以输出不同的电压,这儿就是输是19.5伏 ...

我测了下R1 R2电阻值跟规格书里不一样,但跟丝印上阻值是一样的。想问下这个取样电阻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公式是怎么计算啊

网友C:
8460输入、输出一样,似乎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8460输入、输出一样,似乎不对?

输出会更低?也买了新的 ,准备都换下。

网友:
嚯,下载个PDF直接就破产了

网友:
8406是个电子开关,这人不坏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R1, R2,这俩电阻阻值是否还正常。
话说,这pdf下载不起呢,,,,

活捉Alex一枚在其他论坛

楼主:
换过的,还换过备用钥匙,问题不在钥匙上

网友:
到4S店喝个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