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拆机的dc-dc降压模块,加控制

楼主(2025-03-26):
有DC供电的主板一块,自带的sata供电接口应该不足带动4块以上的3.5硬盘。

想把这个模块当做外置12v供电,主板本身的4pin sata当做信号,实现同步。即主板sata 12v输出的时候,此模块的蓝色pin与地断开,模块工作;主板sata 12v断开的时候,此模块的蓝色pin与地导通,模块待机。

请教一下,需要设计一个怎样的开关模块呢,小白谢过各位老板了。想用常闭继电器来控制,但是担心继电器物理开关的方式,同步不靠谱。

伸手党想求一份电路图,哈哈

网友A:
找到芯片的使能端,用主板的12V控制使能端

网友B:
SATA电流挺小的,不至于带不动才对,检查一下其它原因?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网友C:
竟然如此简单?

网友:
普通机械硬盘电流在1.4,按最大2A算,4个硬盘8A,如果机器是外置的电源,换个好点的电源比这个靠谱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芯片的使能端,用主板的12V控制使能端

试了下断开en脚,芯片冒烟了。断开还是在输出,冒烟了也能输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电流挺小的,不至于带不动才对,检查一下其它原因?

没试过,应该不够,预计6块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pnp?没看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如此简单?

大神帮我画张图,饮料奉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pnp?没看懂原理

重画了一下,用主板12V控制,一级好像不行,前面加一级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