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2650电池包尝试替代摩托车电瓶重做绝缘

楼主(2025-03-26):
前几天做个32650电池包尝试替代摩托车电池,敷胶太难看。万分感谢提醒,拆下重新组合,这是前几天组合电池包图片。

楼主:
今天再次拆装图片,最后就是外套热缩管套后装车。

网友:
这个绝缘堪比导弹了

网友:
厉害了~这个做得还行

网友:
楼主东西齐全

网友A:
我的摩托车是12V7A的铅酸电池,买的时候好像45元,可以用3年;楼主,你这个锂电池造价是多少钱,大概能用多少年呢?

网友B:
现在摩托车电瓶都是免维护的,我的用了4年了,没有出现过亏电情况。这个改造适合长期停放吧。

网友C:
有支架稳固点,如果有外壳,抗冲击就更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摩托车是12V7A的铅酸电池,买的时候好像45元,可以用3年;楼主,你这个锂电池造价是多少钱,大概能用多 ...

电池多多上来的27元,热缩套管和纤维胶带7元,其它是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拆装图片,最后就是外套热缩管套后装车。

期待楼主半年或以年以后再回来发发使用感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摩托车电瓶都是免维护的,我的用了4年了,没有出现过亏电情况。这个改造适合长期停放吧。 ...

上个电瓶3年不行的,后来是整流器坏了重换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支架稳固点,如果有外壳,抗冲击就更理想了

差点都装不进电池仓了,紧得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半年或以年以后再回来发发使用感受如何

那是必须的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摩托车是12V7A的铅酸电池,买的时候好像45元,可以用3年;楼主,你这个锂电池造价是多少钱,大概能用多 ...

这么便宜,我之前换了一个好像是110...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便宜,我之前换了一个好像是110...

我是在某宝上买的,刚才我又去搜了一下,摩托车电瓶,12V7A的价格,还是有便宜的,不信你搜搜看;至于质量怎么样,不能看刷好评的,只能看讲真话的那些差评,自己再定夺是否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便宜,我之前换了一个好像是110...

你可能买的是锂电成品的吧,这里摩托车修理处铅酸电瓶随便一个杂牌都是100-120元之间

网友:
包得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买的是锂电成品的吧,这里摩托车修理处铅酸电瓶随便一个杂牌都是100-120元之间 ...

就是在修摩托那换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拆装图片,最后就是外套热缩管套后装车。

不知道你是否有认真思考过摩托车铅酸电瓶的工作原理。

在我看来若按照你的方案这样连接磷酸铁锂电池,是用不长久的。主要原因在于你似乎忽略了锂电池需要管理这一最基础的理论基础。

换句话说就是当电池充满的时候,并不会断开充电电路,即缺失了铅酸电瓶的浮充状态,在我看来铅酸电瓶浮充状态可以将这个时候的铅酸电瓶看成一个负载电阻或滤波电容,有它的存在,对发电机发出的电能起到稳压滤波的作用,进而降低了摩托车整车的电压,使电压始终维持在14.6V以下,而换成锂电池后(就算你加了控制板),按照锂电池充电理论,充满以后理应断开电芯,重而连接上消耗电阻逻辑才能说的通,而你的方案连控制板都没有,所以我很好奇能用多久,并且似乎和抖音上那些未经证实的视频一样。不是一个长期稳定使用方案

网友:
裸奔,没均衡电路,不知保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