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支力业工控智能数显压力开关LY80

楼主(2025-03-26):
装纯水机用了很多支数字压力表,但之前用的那家产品不稳定,常出错,所以又换了两家买来测试,最终选择了这家的表,又买了三支,经测试,暂未发现不稳定现象,拆开看看:

表的外观都大差不差,设置各有不同,这支表设置稍麻烦点,但功能多,具体功能大家要有兴趣就再细讲;

24V供电,输出是开/关量;

有多种接口,我选2分接口的,与纯水机好匹配;

四线引线,要是有插接端子就好了;

拆开看看,PCB板干净整洁,不似上一家PCB板上残留大量松香,而且松香都氧化了;

压力传感器是可拆卸的,线是插接的,适合改装;

这个内/外丝也能拆开,拆开后压力传感器就可以拆出来,只是我没有合适的工具,拧不动;

PCB正面;

PCB背面,单继电器;

供电有整流桥,也就是说供电交直流都可以;

这个是显示芯片;

单片机芯片,看不清型号;

这个小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吧?猜的;

继电器是10A的。

10A的继电器可以直接负载400G的增压泵,装纯水机可用其直接控制,不再需要控制器了。

网友:
表看起来不错

网友:
纯水机上用的压力表,我还未接触过。昨天为了修好同事的换压力开关的电压力煲,花了两百多元买了减压阀和浮子阀的压力表

网友A:
这种好像不便宜

网友B:
感觉这种表头挺大的

网友C:
带数显的比机械高大上多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价钱是多少啊。

楼主:
是可以,功能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不便宜

不贵,不到六十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表头挺大的

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么大,里面空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数显的比机械高大上多了

方便,负载小功率不用外接继电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价钱是多少啊。

不到六十元,完善替代纯水机控制器,效果更好。

网友:
我就是买的这个压力控制器,因为我喜欢蓝色的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