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46EN主控,空CE的ID不正确

楼主(2025-03-26):
起因是一块坏掉的浦科特M6S(外壳已被再利用),拆F搬板到一块16贴2246EN板上,期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CE搞全了,但是CH3的空CE有问题,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板子是这样的。买回来的时候掉了一堆小料,自己补上的,除了一个3.3K的电阻以外,别的都是随便补上去的,问题会不会跟这些小料有关?
这是原始缺件:主控右下3.3K的电阻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换用别的阻值ID会错乱。其它的电阻我量过,附近的都是几十毫欧,万用表蜂鸣档会响,所以直接短接了。电容是随便补的。

所有颗粒都加焊过了,主控也加焊过3次,故障依旧,解决不了,请教各位大佬

主控被我弄连锡,重新植过,板子上掉了一个点,借用大佬的空板图标记一下,不知道这个点有没有影响。

短接ROM插上以后这样

开卡不成功以后再scan变成这样

网友A:
元件“随便补”,你是认真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开得出吗?开出来就正常了。

网友:
和二楼一样  看到元件随便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随便补”,你是认真的?

0欧电阻不可以随便补?电容不可以随便补?

网友B:
开不成功报什么错?这些都不说人家怎么帮?

网友C:
量产后,FF变为00是正常的
最好你把你补小料的地方标一下,再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不成功报什么错?这些都不说人家怎么帮?

这个不重要,我问的问题在标题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后,FF变为00是正常的
最好你把你补小料的地方标一下,再发一下

图已经补上了,请指教

网友D:
空ce的位置变00正常。
RS45是你补上的3.3k吗?我记得RS电阻都是0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ce的位置变00正常。
RS45是你补上的3.3k吗?我记得RS电阻都是0欧姆的

是的,那我换成0欧试试,如果不行那就只好重植主控了,实在是没找到别的问题。

网友:
电阻的阻值不能随便,看图纸查大小再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