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跑完RDT后开完卡怎么格式化不了?

楼主(2025-03-26):
用的2258 S0722A工具开 HYV4的颗粒    开RDT我选的1没错啊(跑完灯一直亮也是代表跑完了啊), 跑完RDT再开选3也没错,我命名的是TIGO S300   进PE以为格式化装系统的,格式不了显示数码I/O错误,硬盘名字是居然变SMI2258 XT123456789,第一次遇见这么奇怪的事情,240的固态跑完RDT 开也是240的容量啊, 请问是我设置的15 40 太严格了吗?  跑RDT也跑完闪烁变一直亮  后面选3也能正常开成功,

网友:
跑完以后看RDT结果了吗?是不是坏块过多

网友:
跑完以后要取消勾选rdt测试

网友A:
取消rdt测试,把pretest改成reference runtime b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rdt测试,把pretest改成reference runtime bad

好像是忘记  取消RDT的勾了,大意了

网友:
3楼一眼就看到了问题

网友:
跑完RDT设置里要取消勾选RDT。另外如果不是正片HYV4 RDT设置15、40还是有点严格了。20 45或者垃圾一点25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