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尖嘴钳压接接线端子

楼主(2025-03-26):
需要压几个插接端子,没有压线钳,发现尖嘴钳上有压线的功能,当然不是专业的压线功能啦,凑合一下试试:

帮朋友装纯水机,以前都是把电线拧在一起再缠胶布,朋友说有点凑合的感觉,能不能用插接头?也方便维护,于是买了些插接端子来试试;

忘了买压线钳,发现这么尖嘴钳能用;

这是插片,比划错了,这端是要母口的;

把线比划上去,先用钳尖把两边分别夹扁,最好两边对齐;

把夹线部分也夹扁,最好两边对齐;

用尖嘴钳对应的凹槽压紧夹线部分;

压成了半弧状;

再用钳尖装两边收紧;

看起来还行;

再压线头部分;

也压成了半弧形;

同样两边收紧;

效果还凑合。

应急用用还是可以的,很紧,当然,这尖嘴钳可能就带有这功能,只是没有专业工具压的好。

网友:
你这也算尖嘴

网友A: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应急用下可以的。正规的钳子的钳口那里不但会下压,还有一个向内抱卷的动作,那样夹得更可靠

网友:
上点锡  更靠谱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压线钳会把两边的铜片卷曲压紧,但普通钳子压的话铜片会反弹松脱,稍微一拉就会脱落!

网友:
直接用锤子。砸。

(专业的压线钳,不同的钳口,更换。)

网友:
压线钳压得紧些

网友:
很不错,效果挺好,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B:
我才买了压线钳,才3.74元,今晚回家就能收到

网友C:
一把钳子都能解决

网友:
原来钳子这地方用来干这个的啊

网友:
直接5.08空中对接端子搞定,这个又不需要防水

网友:
这个不是普通尖嘴

网友:
这钳子不错,我的都是平口的。

网友:
国货之光先生:我等草民眼里这钳子算尖嘴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才买了压线钳,才3.74元,今晚回家就能收到

是压这种端子的吗?
给个关键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把钳子都能解决

拼多多售卖来自俄罗斯压线钳5元多一点点,号称
俄罗斯椴树蜜给你甘甜,压线钳带给你结实牢固

网友:
压接的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应急用下可以的。正规的钳子的钳口那里不但会下压,还有一个向内抱卷的动作,那样夹 ...

猴哥,这种钳子就能一次压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