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7路由和WiFi7手机的对应

楼主(2025-03-26):
现在有了国补,WiFi7的BE3600也都在200以内,用上国补后160就拿下了

趁此机会也玩一下WiFi7路由器,自然也要选择一个WiFi7手机
首先入手小米BE3600,也就是3600M带宽的,即688+2882两个频段之和,手机也是小米的K80,支持WiFi7,

2.4G确实是显示688,5G也是2882,但MLO后无论如何也不显示3600,
按理说小米路由搭配小米手机应该是对应的

于是又入手了中兴的的一款BE5100,虽然带宽大了,仍然是同样的显示
最后搞了一台小米的BE5000,同样也是2.4G显示688,5G显示是2882

不知是手机的原因,还是路由器的原因,还是设置的原因,就是打开聚合MLO,也是一样的效果……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啥叫MLO?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楼主:
百度到的

网友A:
官网查了一下,这个红米K80,是支持 2x2 MIMO。

关于WiFi-5G频段的具体速率表现如下:
- 当使用2x2 MIMO和80MHz频宽时,速率为1.2Gbps;
- 对于2x2 MIMO和160MHz频宽的组合,速率提升至2.4Gbps;

楼主如果你想达到路由器官宣的5G速率,你的手机设备至少要4x4 MIMO和160MHz频宽。

网友B:
正常的吧?
688+2882=3570≈3600

网友C:
我用上了华为BE3 Pro路由,可惜没有支持的手机。。。。。主力反而是华为AX3_PRO路由,BE3却只能当旁路由,移动千兆宽带,由三台全千兆华为路由,通过有线mesh全千兆组网。

网友:
另外我发现AX3pro是12V2A,BE3才12V1.5A,感觉还是老款的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查了一下,这个红米K80,是支持 2x2 MIMO。

关于WiFi-5G频段的具体速率表现如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支持4X4的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吧?
688+2882=3570≈3600

MLO应该是3570,但实际不是,
假如用的BE5000,应该肯定超过2882才对,否则5000的也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上了华为BE3 Pro路由,可惜没有支持的手机。。。。。主力反而是华为AX3_PRO路由,BE3却只能当旁路由, ...

现在支持WiFi7的手机很多,也很便宜

网友:
这么高大上啊,无爱...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网友D:
wifi7路由又点浪费,运营商的带宽就那么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7路由又点浪费,运营商的带宽就那么大一点

更新换代是大势所趋,
性能过剩是必然的

网友:
水龙头大,也要进水管粗才有用

网友:
WIFI5够用,入口太小,还用不上这么高的宽带

网友:
现在WiFi7感觉没上6G之前意义都不大

网友:
中兴??BE5100的信号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支持4X4的手机吧

这个倒没怎么留意。不过没必要过度追求这些网络参数。技术更新换代太快,能够用就行。就算给你用到5000兆的Wi-Fi带宽,你顶多也就跑跑内网传输,以目前主流的2.5G网口,也同样达不到你路由器的“满速”

网友:
高大上,网速还没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没怎么留意。不过没必要过度追求这些网络参数。技术更新换代太快,能够用就行。就算给你用到5000兆 ...

我就是那种追求参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