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花一分钱,修好一台惠普神机P1106进纸故障

楼主(2025-03-26):
不花一分钱,修好一台HP神机P1106连续进纸故障!原因很简单 :继电器海绵破损黏连造成的,把残胶去除干净然后贴上电工胶布就OK了。HP神机真不是盖的,结构简单,维修方便。2012年的机器,用到现在13年,质量杠杠的!正所谓:“人走机还在,一机传三代!” 这下又能愉快的工作了!

网友:
这不说收80,收50不过分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网友:
两年前公司一台HP机同样故障不要了,我捡回家,粘了一块海绵,给孩子打印作业,非常棒

网友:
这应该是惠普计划报废的一部分,HP1020就有这问题了,惠普不可能不知道,一直也没改进。

网友:
算是通病吧,当然寿命也确实长。

网友:
果然是神机。

网友:
进纸故障多数都是继电器海绵老化,可是很多维修打印机的,都在骗钱。。。

网友:
我也有个1020打印机,LP单位打印黑纸淘汰的,我还了个墨鼓一切正常。

网友:
那也得有技术,没技术找不到病根也是妄然。

网友:
记得第一次接触HP 1010打印机,是在2003年,估计HP当年也没想到这机竟然可以用20年之久

网友:
此类打印机市场保有量是很大的。

网友:
能修打印机的都是大神

网友:
这应该是个经典机型了

网友:
惠普的这款,确实结构简单,也便于维修,的确可以称为神机。但人走机还在,就有点可怕

网友:
破解了计划报废

网友:
惠普打印机用久了之后都是进纸继电器粘住了,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修这个型号,哦不,这个系列,不有手就行。

网友:
看来P11XX P10XX 都这一毛病

网友:
看标题就猜到是电磁铁的幺蛾子